ms 6566 主板档MSI画面,键盘操作无效,救助~

楼主(2008-07-30):
msi ms-6566 不插显卡,点POW开关能跑码,跑到37,插上显卡档MSI画面(代码91),键盘操作无效,我的是俄罗斯诊断卡。主板上所有供电正常。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
检查PS/2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可行的话,将排阻排容更换看看

网友:
先把排容拆除试试,还不行查ps/2端口供电。

网友:
我认为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认为是电脑周边配件··鼠标键盘等外设你替换一下··不行了刷BIOS,刷驱动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外围设备坏了吧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牌子的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主板是8S661FXMTIU型号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开机LOG是IBM
排容吹掉还是不行
I/O换了还是不行
现在就剩下BIOS没有刷了

网友:
检查ps/2口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我感觉要是键盘处的问题 ,那在界面的时候多等一会,自动会提示键盘有问题呀 ,LZ的问题是停在那不动了 ,我想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

检查 BIOS 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