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驱动就蓝屏的MX4000

楼主(2008-07-30):
请教下: 一般显卡找到驱动就会蓝屏是什么原因,还有具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
1)内存核心供电偏低,若偏低可直接换掉MOS管(上内存后量)
2)刷BIOS
3)换时钟IC
4)换南桥

网友:
是显卡故障 不是主板故障啊

网友:
上不了驱动基本都是GPU的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