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教,显示器高手请帮个忙!!!

楼主(2008-07-30):
我的AOC772S显示器刚开始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开机进入桌面后不到两分钟,就出现一条亮线(屏幕上半部分图象正常,下半部分黑屏),不过马上就能恢复正常,可是就在今天刚关显示器离开一下后,再来开就开不了了,指示点也不亮。因为我也曾学过家电(皮毛而已)我把它折了打开查了下,开关电源用了个G5643D的IC有300V整流电压,输出电压很小而且很有跳动,把耳朵靠近电路板(电源部分)还能听见滴滴的声音比时钟快一点。行管我也测BCE三个及电阻都很小!
希望那位高手帮忙解晰解晰或随便了,谢谢了!!!

网友:
场块应该是TDA4863AJ 这个块子容易出问题。
注意后面的字母  不要用TDA4863J去代换。

另外 滴答声是因为负载短路使电源保护了。你测到行管BCE之间阻值很小 应该是行管烧了 换掉即可  注意补焊 AOC的机器虚焊多 特别是行部分的虚焊容易烧行管。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这按他的方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