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手上有一台方正FH980-WA液晶显示器,起先是电源板烧坏,更换一块新的电源板,能正常点亮,正常,但是进入XP系统之后,彩色感觉不鲜明,颜色失真就像显卡没有安装驱动程序一样,并且有细纹在闪,查了排线,金手指都没有问题,怀疑是否驱动板AD有问题吧,大家说说建议,多谢。

网友:
有可能是逻辑信号有问题

网友:
逻辑问题,哪还是主控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屏上面的问题,颜色基本正常,但就是色域失真.

网友:
电源板的供电与原板电压一样不,是不是新板负载能力不好?

网友:
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就是新板的是14V电源,就板是12V电压,其他就是发热量大了点,就是感觉温度较高。换电源板的时候,人家说这是改进板,因为以前老是坏,所以这块板子是新板。当初坏下来的时候就是电源坏,其余都好的,不可能是屏坏了,怎么感觉好像还是刷新度有的问题,引起的颜色失真和色域失真

网友:
呵呵····应该是屏坏了··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我最近还花了250买下来··还以为能OK呢···建议修屏···我以前的发给福建那边人家OK了·

网友:
上楼的,福建那家人家修屏,能留个地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一定,这种机器本身存在程序缺陷,现阶段在大规模地改换程序版本,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的,是AOC委托第三方代工的产品.如下图的,是吧?

网友:
建议用普通驱动板试试屏是不是有问题,此问题不一定就屏的问题.确定一下再说嘛

网友:
更换主控板,还是这个问题,查了一下,5V供电电压空载不加VGA信号为4,86V,加载VGA信号,5V电压下降到4,25V不知这个电压正常否,如果正常的话,那么是坏了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的程序什么地方下载到,刷新一下程序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