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我这个wd800bb-00dka0的问题是什么.我是小菜鸟一个

楼主(2008-07-30):
我有个朋友的盘子,型号如题.据说是机器突然无法启动了,后送修,主版坏了个什么东西来着,修好了,但是后来让重新安次系统,就出问题了.系统无法安装成功.现在盘子挂上后提示为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现在用软件查看后为如图样子了,最后有个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用任何软件对其进行操作.一般都能显示成功,但是重启后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感觉好像没有任何变化.我已经用dm低格过.pq分区过,diskgun修复分区过.dm全部写零操作过.dm分区过.但是一重启就会是原来的样子,且软件执行过程均未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请大虾们帮帮小弟.谢谢了.

刚刚用pq的一个选项对c盘检查错误,又发现如图的错误.

各位大虾,我用了易我分区表医生后,出现如下图,但是还是无法修复,不管怎么操作,重启或重新加载后,还是出现同样的样子,如下图,请看: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扩展分区表部分损坏,用分区表医生或winhex手工修复。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张先生的帮助,由于本人确实对分区表的修复不懂,不会使用winhex,所以只有用分区表医生,但是还是无法修复硬盘,我已经把分区表医生使用后的图贴上,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如果张先生觉得使用你的方法能够修复,请把使用方法详细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2009-08-25):
如果只是分区表损坏.好象没理由低格后也不行.你直接破解逻辑锁后试试.我记得我以前有块硬盘也这样.后来是怎么搞好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