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屏幕一亮一黑

楼主(2008-07-30):
  我二年前买的一个明基FP557(s)二手显示器,最近出现了屏幕一亮一黑的现象,抱着晃一下有时候就好了.最近一直在抱显示器晃,痛苦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有什么变态爱好.
  初步估计是哪里虚焊,网上搜索找到一个帖子:
"接手一台明基FP557屏一亮一黑的显示,打开外壳检查高压电路没发现什么坏件,通电检查,居然屏亮了,拆下高压板检查,原来是两只高压变压器脱焊,补焊大板后工作正常。。。。。。"
  问题是俺什么也不懂,想找点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啊,资料啊什么看看,各位高手大虾们,有什么能帮下忙的么?万分感谢.

网友:
在论坛里搜一下,不同型号参考就是

网友:
就你说的很大可能是电源板高压升压部分的震荡管虚焊了,明基很多都是由于高压升压部分的管子虚焊温度过高烧坏管造成亮了一下保护后又暗掉反复。。。。

网友:
大面积补焊,先从明基通病查起

网友:
嗯,已经好了,昨天晚上大面积补焊,搞定了,谢谢各位大大.
明基的做工真差,很多焊点都不牢靠.

网友:
楼主老大,你有没有电烙铁,会不会使用?

如果两者都有,何不你拆开显示器,将高压板所有的焊点加焊一次?

虽然没有图纸,但加焊有两个好处。
一个,故障就是虚焊的,经过加焊后,故障排除。第二个,经过加焊,故障仍旧,可以排除虚焊的可能性。

从最简单的做起吧。

网友:
呵呵,把线圈重焊一下吧.一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