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7-30):
该机冷机开机一切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后 按键关机后按开关无法开起。,不关机无任何故障取下电源,等一会又开又正常。只要关机后就不能再开。

电源正常,开关键正常,各项电压正常,全板已加焊,机器打开后就无法发现故障,昨天连电解电容都换了。以为好了。客户又说没好。
该机打开壳子后无任何故障,估计是热稳定性不好。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吗,能告诉我是哪些元件问题我重点查下。

今天只有用加热法测了。  这故障修起类,烦!

网友:
你换个mcu试试看。

网友:
是M6759的MCU吗?如果是这个的话,应该是MCU故障了~~~~~~~~~~~

网友:
我晕测半天。用加热法判断出是MCU问题,谢谢楼上朋友。。弄开一看果然是M6759  不过上面的程序有两个字看不清楚不知道用的什么程序,请帮忙看看。

5XX1125-61-H2
VER:1
(XX表示看不清楚的)

能发个程序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