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45GVSR 跑E8-E9-EA-EB

楼主(2008-07-30):
两块INTER 原装主板845GVSR 跑E8-E9-EA-EB循环,别的网站上介绍是BIOS故障,INTEL说明书介绍BIOS文件损坏能自动恢复,插入从其主页上下载BIOS软盘,却不能自动恢复的怎样才能刷BIOS啊,(没编程器),还有确实是BIOS问题吗(排除了跳线问题)? 求助啊

利用MSI-6566 主板刷了845GVSR/EPI BIOS  焊回 主板修复,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INTEL的BIOS好像要用类似ULTRA EDIT修改过才能用编程器刷的,最麻烦的。

网友:
去驱动之家下一个,在系统里刷的

十万个V什么 -5 我说哥们,建议也要有点建设性。都不显示哪

网友:
这块板刷BIOS好的几率至少有8成
最好用编程器刷,还可以备份

网友:
楼主没编程器呀,那你送修吧

如果你有编程器我就传份资料给你刷,楼上的版主都说了,刷BIOS好的机率在80%。还有最好不要用原芯片刷。

网友:
楼主,请教为什么最好不要在原芯片刷,如果换BIOS芯片要换什么类型的?我现在也碰到英特尔845跑E9的,能否把好的主板BIOS资料有编程器保存下来,再刷到有问题的主板BIOS里去,谢谢

网友:
已经修复,谢谢各位宝贵意见

网友:
有的不行啊 :'(

网友(2010-03-23):
华硕915主板跑EA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