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08-07-30):
一块联想QDI P1-AL主板,可以点亮,但表现为不认硬盘。对照资料一个一个打对地阻值,发现39脚无穷大,而正常应该为阻值550左右。从IDE1的39脚跑线路,发现39脚接一个10?的小贴片电阻(看不清楚了),马上量了下该电阻,为无穷大。由于该电阻夹在两个IDE口之间,下面还有个FDD口挡着,用风枪和烙铁都无法下手,只好当着客户面把两个IDE口和下面的FDD口吹烂拔掉,把有的拔出的针脚再焊上,忙乎了半天。好了后马上换了个103的上去,还是无穷大。那就换102的,马上量了下阻值,为750左右,由于客户在等,迫不及待地上硬盘试了下,OK。但是量了下IDE2口的39脚,还是无穷大,跑了下线路发现接到1个二极管上,这个二极管又接到另一个二极管,量了下二极管一面无穷大,另一面阻值500左右,应该为正常。由于偷懒,不想再给他搞了,于是用了IDE口把光驱设置为从盘,又收了30元给客户装了系统了一切OK。这里有个问题:IDE1和IDE2的数据线不是同步的?两个都要分别修?

网友:
39#是指示灯工作信号,与硬盘能否工作没有关系的。

IDE1和IDE2一般是分开控制的,但都在南桥里面。

网友:
怪了,但是我确实修好了,修前上光驱硬盘都是NONE,修后硬盘就能认出来了。我画了张图,是不是我第几脚认错了?

网友:
我错了。刚看了下,应该是第一脚RESET,哈。

网友:
你看39#的解释是LED Driver。这个不接是不影响电脑工作的,就是面板灯不亮而已。
下面是我自己画的一个电路。

网友:
也不对啊,就是39脚的,那么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你慢慢研究一下,对以后再修有好处的。也可能刚巧是别的什么原因,正好给解决了。因为你的维修过程动作不小。

网友:
谢谢,我就是动手的多,理论的少,以后多补下理论知识。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插座不相同,右边的才是正确的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的原因,有时自己修好了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还可以  学到点东西

网友:
南桥虚焊的典型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联想QDI P1-AL主板,可以点亮,但表现为不认硬盘。对照资料一个一个打对地阻值,发现39脚无穷大,而正常应该为阻值550左右。从IDE1的39脚跑线路,发现39脚接一个10?的小贴片电阻(看不清楚了),马上量了下 ...

楼主 是又收了元还是总共收了元   讲清楚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台DELL品牌机的板子,INTEL代工的,型号是865VP,可以认光驱,就是不认硬盘,不知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刚才拿个老硬盘量了测试了一下,确实IDE39是面板指示灯的。

网友:
肯定是虚焊的问题,你用风枪吹了半天终于吹好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修一块主板,表现为cpu供电电压有点第,不能开机。吹下场管测量正常,又吹下电源管理芯片,由于没有同型号的芯片,只好又焊上了,结果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有片N68主板认不到盘,且唯一的IDE口都认不到任何东西,正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