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解答一下

楼主(2008-07-30):
我有一块蓝科845D主板,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用几个小时蓝屏,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重新做过系统?换过内存、ATX、显卡、杀毒……?

网友:

都做过了,显卡  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在不行把主板和那些换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CPU过热的可能性大些,处理好风扇与散热片。

网友:
风扇换过新的

网友:
蓝屏主要原因是硬件与软件不兼容。如果排除软件的问题后,就要查硬件了。一般就是CPU散热方面,显卡,内存,网卡,声卡。有时机子外设(键盘,鼠标)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蓝屏有代码,根据代码可以查到具体问题。

网友:
蓝屏主要原因是硬件与软件不兼容。如果排除软件的问题后,就要查硬件了。一般就是CPU散热方面,显卡,内存,网卡,声卡。有时机子外设(键盘,鼠标)有问题也会蓝屏。

爱问 -10 很明显的复制他人的回复,再有下次杀你富翁

网友:
如果硬件设备都正常,把CPU风扇涂点硅胶让导热性能更好点  然后在从新做个系统  看看  要不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蓝屏的代码怎么看??
是最后一行么?
还有从哪里查对应的故障点?

谢谢

网友:
就是类似0x0001 的数字
具体含义可以百度一下,非常多。
建议大家平时有空时多看些基础性的东西。

网友:
把所有电容换一下,说不定能好.

网友:
首先查有没有病毒,既然都这样了。全盘格式化。重装一下,注意CPU温度,显卡温度,把内存换个插槽,声卡驱动不对也容易不定时蓝屏

网友:
最小化系统,重装系统,替换法。

网友(2008-10-15):
受教了,我是初学者,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