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主板起不了了,急

楼主(2008-07-30):
MSI K8N主板起不了了,急

我有一个MSI K8N(ms-7030)的主板,是754针的那种,现在开不了机了,奇怪的是,我每次开机,CPU的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内存上的灯闪一下就不闪了,更奇怪的是,机箱开关那的电源灯在闪,比较的慢,有电,但就是起不来,其他的外设都是好的,而且也过保了,不知道那位能帮帮小第,谢谢了!

网友:
没说清楚,把测的数据说详细一点。

网友:
听你说的好想是通电即断电

先要检查整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查主板上电源接口主要供电端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看能不能强行启动。

网友:
我都没有工具测呀,只能从表面看,还有就是拿到维修点去看,那个C1是他们测出来说的,谢谢各位呀,哈哈!

网友:
抓不到内存也会有这个情况,请LZ注意这个问题,先换内存试下,不行,再看电源口对地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