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兄有EPSON喷墨打印机的电源电路图找张看看

楼主(2008-07-30):
谢谢,有几个打印机的电源板,想找个图研究一下.
我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C43的电源图,红线部分不清楚,请教这部分电路的功能和主要元件的作用。

网友:
此开关电源电路由一只K2718与变压器初级的两个绕组组成自激振荡电路。R18,R28为启动电阻。 Q2,Q3,TL431,组成稳压电路,市电经整流后的300V电压由R22,R29,R20,R21,R12电阻分压后得到取样电压送给TL431的R端,TL431的阴极电压随R端的电压的变动而变动,调制Q3和Q2和K2718 的G极电压从而达到稳定电压的作用。Q31和光耦PC1及次级电路的Q82组成了过压保护电路。光耦PC2将次级电压反馈给初级电路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条理了,感谢你这么晚了不辞劳苦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