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50 系统中自动暗屏

楼主(2008-07-30):
请教一下,4150,不定时的在系统中自动暗屏,有时候一天都不会暗,有时候十几分钟又会暗
马上重新开机,又是正常的,不会暗屏,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屏打开。在暗屏时测高压板工作条件那个没有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跟贴,我觉得不大可能是高压板问题,暗屏之后重启电脑,它又会正常显示

网友:
按二楼说的。看看暗屏时高压板有无不正常的电压。如无换灯管。有可能是灯管有虚焊或性能不良

网友:
你单用显示器测试呢?

网友:
单用显示器不会这样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睡眠开关接触的问题。

网友:
xuexi...........................

徐品权 -2

网友:
换灯管就解决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开始以为高压条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