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暗屏

楼主(2008-07-30):
三星753DF,能亮亮度很低,测地G2电压190V,图像能显示出来,G2从包出来接一电阻到管座,学修显示器,请高手看看要测哪些地方

网友:
G1电压为-65V,

网友:
把G1调高了亮度肯定能上去

网友:
753DF的G1电压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
高压包产生的.经一只二级管.

网友:
G2电压偏低.想办法把G2电压提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版主,G2我看了下也是包产生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包坏了

网友:
该电路用电阻把G1电压加高到-20左右,

网友:
学着修显示器,刚好手上有个同有代换的高压包,换上去后现在G1是-60V,G2:比先前稍亮了一点点189V

网友:
楼上说的用电阻把G1调高到-20是指尾板上G1接管座前的这个R102电阻吗?这个电阻的阻是多少的?这个尾板我拆不出来

网友:
刚测了下G1到包的电路上的各电阻阻值正常,尾板G2点到包中间的电阻阻值也正常,接下来怎么弄,高手帮忙

网友:
在坛子里找了份电路,对着测了下发现R513开路,换后亮度正常,没有同样大小的电阻用了140K欧的,测G1为负60,G2为589,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