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1902系统供电)

楼主(2008-07-30):
昨天接到150的机器又是1902的系统供电的板子,没图纸不好弄呀.还好这台弄好了
写下过程
1.那到板子先上了电,看他的静电电流是0.10不正常.正常的应为0.6--0.7
2.于是就想可能是短路造成的,就用手去摸,发现5V电感发热,又摸他的高低管,这下烫着我了.
3用笔量高端管坏了,于是就把高低两个都给换了.
4再测还有短路,发现3V的高端管的主供电对地短路.那就拆把,最后发现是滤波电容短路了,换一个好了
5.接电源电流正常,开机点亮OK

在写一下这款150各电压的测试点
PJP1:2.5V
PJP2 :1.27V
PIP3 :1.5V
PJP4 :1.8V
PJP5 :11.7V
PJP6 :1.2V
PJP7 :5V 待机电压
PJP8 :3.3V 待机电压

IC LM393
1.2.6脚的电压:3.3V
3脚为2.5V
4脚为0
5脚为9V
7脚为5V
8脚为18V

网友:
楼主辛苦了。资料很有用

网友:
1902没有坏吧。

PJP1---PJP8是表示什么啊??新手请多请教。

网友:
PJP1---PJP8板上的标示符!!!!!!

网友:
謝謝樓主,對於新手來說,這些數據很珍貴的,收藏了

网友:
l楼主厉害 怎么学出来的

网友:
很实用啊   新手上路  请多多指教

网友:
1902和1632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旭日150因为适配器输出电压过高,且有杂波,将主板烧坏.没有待机电压,接上电源后用力活动主板供电接口突出部分,会加电灯闪,有几个这种现的都没有搞定,有同行说是板层有坏的地方,不知各位遇到过没有,有什么高见,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8-10-05):
有谁知道旭日150这款机的开机电压是多少啊!我怎么量到有16V啊!按下去没反应,南桥折了也一样,但没按

网友:
PJP就是JUMP点,用来断电压的

网友:
ic lm 393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啊,在哪里,新手请指教

网友:
虽说这些PDF文件上都标示了 但是我还是看到楼主发的帖子才知道这些信号的重要性

网友(2009-01-12):
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
各位都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到底一样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