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分区或低格后自动还原

楼主(2008-07-30):
三星40G硬盘原始清华同方品牌机里的,硬盘经MHDD扫描正常,用分区低格工具后,重启后,硬盘原来的分区一点没有改变,找了几家修电脑的都搞不好,是不是硬盘固件问题?

网友:
分区表出错,修复分区表看看

网友:
人家试了几家搞维修的,
不可能还有分区表错误这样的死鱼让你捡
你当人家都是混饭吃的呀!

换块电路板试试吧!不行的话丢了。这种可读不可写的问题难修。

你有PCI的3K到还可以试试,40G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用PC3000都搞不定的。

网友:
是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2008-08-29):
一个头的三星就扔了吧!头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定能修,我老师就会,可是他说这是很值钱的技术,他不教我,我也不会,据我估计是固件问题!

网友:
那天学会了跟我们讲一下

网友:
呵呵,估计是写磁头坏了

网友:
是固件的问题,我遇见了4个盘,修好了2个,另外2个实在无法搞定, 是以前网吧的盘,和主板配套加密的,除非找到以前的主板,在主板BIOS里解密就可以,

但是这个加密不是ATA密码

网友:
我家的三星80G也是这样的,用DM低格后,重启居然还有系统,里面的资料全在。郁闷!!!
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个装了还原精灵的,哈哈,卸掉“HYJL”,搞定

这个事实证明,HYJL的确名不虚传哈,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网友:
磁头只读了~
一般都是丢的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就是不知道方法,应该是固件或者是像逻辑锁定一类性质的,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方法和技巧,要是有哪位高手共享出来,大家都会感激他和祝福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