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试卡那个好?

楼主(2008-07-30):
看网上测试卡有不下十几种,真的花眼了!不知道哪种好用?是越新出的越好吗?看最新的应该是PT091吧,还望各位老大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测试卡一般都的两三个比较着用 一个感觉不够用

网友:
我就用的10块钱一张的两位卡,用的也蛮好的,看个人修行的,不存在诊断卡好不好的问题,最多功能多一些。

网友:
我觉得无所谓,再好的诊断卡也有误诊的时候,修主板不能完全依赖诊断卡

网友:
一般板卡级维修用PT091。
专业的用BIOS防真卡。

网友:
翻一下资料,不错。

Pt091四位电脑主板故障检测诊断卡--支持Intel9xx系列主板

特征:
台湾的硬件技术,印度软件技术合作精华:
改进低端诊断卡常显示到“26”代码停顿不显示的BUG!
现市面上唯一能准确显示INTEL9XX系列新主板所有故障代码诊断卡厂商产品
现市面上唯一解决了其他厂商产品常显示到“26”代码停顿不显示的BUG。

功能:
● 四位显示,功能更多;
● 支持80H,84H,300H端口的主板;
● 兼容所有主流主板;
● 鸣音报错;
● 工艺精美,符合国际工艺品质标准。

技术参数:
接口:32位标准PCI或LTP打印口+USB;
数码显示:7bit数码显示,显示故障代码,两点显示5V与复位信号;
指示灯:
1、-12 LED : -12V 供电指示,
2、+12 LED : +12V 供电指示,
3、CLK LED : CLK 信号指示,
4、OSC LED : OSC 信号指示,
5、IRDY BIOS LED : 读BIOS指示,
6、3.3V/-5V LED : 3.3V/-5V 备用供电指示,

安装指南:
将诊断卡插进电脑主板的PCI或LTP打印口+USB。打开电源即可根据诊断卡上显示的数码代码,对照配送的《使用说明书》里面的代码含义表,即可知道是什么部分的硬件出了问题,从此再也不用用代换法对显示器、显卡、内存、CPU续一代换就可以确定故障部件。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就pt091拉!

网友:
菜鸟就想有块好诊断卡,技师用10元卡得心应手。技术差距呀。热风枪、电焊枪还是要好点的,用起来顺手。

网友:
如果技术不行,工具再不行,就没法混了,本人技术是差点,可是在工具上还是愿意出血的。不过刚开始学习用10元的诊断卡也不是不可以。工具一点点加就行了,现在就算给我个示波仪我也不会用。

网友:
我跟楼上的一样
技术不行
但买工具 虾血本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只是我感觉刚开始学 一般的工具就可以了
摆弄坏了也不觉的太可惜啊

网友:
呵呵,我和笑胖兄差不多,因为技术不行,所有想要是再不把工具弄好点还怎么混啊!

网友:
其实无所谓,有那几个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