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的ll-t1501a液晶开机提示OUT OF TIMING

楼主(2008-07-30):
夏普的ll-t1501a液晶开机提示OUT OF TIMING 然后就没有显示了,这是什么问题,有碰到过的吗?
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高了
换个显示器把刷新率调低后 在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晶振坏掉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英文的意思是什么?超时?

网友:
换晶振,我碰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