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30):
Hp NC4010
使用中突然自动关机,就怎么也打不开,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分别试启动都无反应。加电时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几秒后熄灭,风扇不转。主板拆下检查没有明显烧坏痕迹,也无异味。CPU,内存,无线,蓝牙,键盘,电源适配器,电池拿到同型号本子上测试均正常。 裸板启动还是黄灯一闪就无声响! 晚辈初学乍练,只懂点皮毛,望热心的前辈们指点!谢谢
(业余爱好,不怕折腾坏,只求个明白)
cpu

网友:
楼主老大,怎么说也得用个主板诊断卡测试下,发个错误代码上来吧,这样子怎么弄啊
如果认为主板硬件已经有故障,怀疑的部分也得提供参考电压才行。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问题,一般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地方短路造成的,你得查下各处的供电才好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