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7G G2电压过高

楼主(2008-07-30):
屏幕显示很亮,且有回扫线。检查G2电压接近800V,二次电压以及G1电压正常范围之内。怀疑行包不良,更换试机,故障一样。。晕倒。无奈之下,直接串了474电阻,电压下降到310V,亮度适中。煲机一天未见问题。。。。。但是就不明白G2为何升得那么高了。。。
电压过高

网友:
G2电压接近800V
---------------------------------------------------------------
换了包还是800V?就奇怪了。。。

网友:
是的,换了包电压也一样。。。。。。。。。。

网友:
图像虚不虚,如虚应是彩管聚焦电压影响

网友:
用电扇使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