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搞顶)关于CPU问题

楼主(2008-07-30):
今天修了个顶神科技 (478)板子,上CPU时供电 控制电压 什么都没有,插上假负载供电 控制电压都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刷了下BIOS 但是我决的这次云气好,我决的应该叫班主给我总结下下次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决解还是要老张给总解下

网友:
看看你上的CPU是多大的,是不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CPU  都不行这好象跟CPU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这种现象怀疑:1、CPU脚座
                         2、板子是否支持此CPU
                         3、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