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自动弹出调亮度对比度

楼主(2008-07-30):
有一台17寸CRT联想显示器,由唯冠待工的,总是自动弹出调亮度、对比度等画面,将那块小电路板上的按键全取掉来了,还是弹出来,请问各位高手,这咋整?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弹出那些东西一般是那些按钮出问题才会这样的,你先换上试试,如是的确还是那样量LCD那部份的电路吧!

网友:
拨掉按键板看菜单是否还要弹出来.如还要弹出菜单.则检查CPU相关菜单控制脚上的电压是否被拉低.重点检查一下对地的电容.如以上均正常的话.只有代换CPU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二天也遇到;但我修的那个机子是飞利浦 19寸的~
   那弹出的字本是菜单锁定字样.反正是调整不了.烦的很~
   因为以前见过师父修过.我就问了一下.直接在CPU上查找.KEY1 KEY2 2个引脚.找到此电路上外接二个电容;直接把它焊掉~~
  然后按那个OK键10秒.那个跳出菜单锁定的字样消失了.~
   在此之前我也把此五个按键盘全部换掉.但不起作用.希望此方法能有用~或者说是一种启示吧~

网友:
谢谢各高手,还真是CPU的问题

谢谢各高手,还真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