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771s

楼主(2008-07-30):
今天修一台aoc771s的17寸显示器,折开后发现行管坏了,高压包的2脚开焊,于是补焊之后用5411代换了它的行管.它的行管原来是c5909,装好之后开机正常,但不能调节刷新率,在800x600的模式下可以刷到85没问题,但在1204x768下不能刷到超过60,在60下是正常的,但是要超过60屏幕不抖得厉害,刷得超高抖得越厉害,是我的行管不对还是其它的原因呢?c5909中以用5411代换吗?

网友:
高压不足,检查下升压电路吧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生压是否够?1024*768*85  153V

网友:
换了个j6128就可以调到85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现再正在试.那个子5411难道是水货?

网友:
那个子5411难道是水货
----------------------------------------------
现在的货很多来路不明,质量没有保证。我们一般不敢走“生人”渠道,这也是我们的淘宝店很谨慎的原因。

网友:
我一直用折机管   放心的多

网友:
那儿才有折机管卖?

网友:
c5411假的比较多.这款显示器最好用正品J6812或J6820

网友:
你那行管或许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