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和无铅的焊接工具有什么区别,能否通用

楼主(2008-07-30):
我是一个刚接触维修的新手,想为自已在合适的时候准备一个热风焊台和恒温烙铁。我阅读了前面的有关工具的置顶贴,后面又在网上逛了逛,发现有的是无铅的焊接工具,对这个我有个疑问:置顶贴中所推荐的安泰信850B和安泰信936A这两种工具会不会适用于无铅的焊接。请大大们给予说明一下,不至于后面造成浪费。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安泰信的8205能不能选择,850B和8205哪种更适合初学者,也就是说哪种更能实现达到使用目的又不容易造成损害的。

网友:
我同样有楼主的问题,请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
无铅焊接工具可以焊有铅的,反过来不行。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的理解,无铅的熔点高,要求焊接工具的功率大点。
不过国内的无铅好象还不多,调高点温度应该可以一般应付过去吧。

网友:
我觉得没有严格区别,所谓无铅烙铁无非用料可能更好一些,在更高温度下可以长时间不氧化。有铅烙铁温度打高点一样可以焊无铅,只不过烙铁头发热芯的使用寿命可能会降低而已。

网友:
有次去买工具,问卖工具的小姑娘这种烙铁海绵多少钱,其实我平时不用海绵,只是看颜色奇怪,好奇一下。小姑娘说XX元、无铅的。我吓了一跳:海绵也有无铅的?

网友:
用来擦无铅烙铁的海绵要XX元?那么贵呀

网友:
XX不是十位数的意思,我不记得当时说多少钱了。

网友:
谢谢大大们的答复!但从大大们的答复中还有一个不明白,那再请教一下:有铅无铅对烙铁头有要求,对于热风焊台是不是就没有有铅无铅之分呢?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
以前用的焊"有铅"那套工具也可以焊无铅的
因为温度上是可以调到适合无铅的温度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或者有的好产品也可以)。因为温度调太高了,焊头很不好用,烧一会焊头就会发黑。

我想,或者换个更好的焊头也可以的吧????

网友:
无铅焊接工具的热补偿性能好一些,也就是同一时间能释放出更多的热能

用有铅平台焊接无铅的板也可以的,做一般的维修没有那么严格

一台快克或者安泰信的850加上一把93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