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场管代换求助

楼主(2008-07-30):
一台电脑,加电保护,风扇转下就停,,外观主板上内存1500UF电容爆,先换,CPU供电无短路,ATX无短路,拔掉显卡,正常,测显卡,D488击穿 不知道什么管,拿了一个3055上去,开机2小时又击穿了。这个D448 用什么代换?              D448
                                                                                                    CE6H1N

会员1479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9916h或用主板CPU主供电的三极管代替

网友:
只要代用的管子不比原来的参数小就行!!还要注意沟道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