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散热问题

楼主(2008-07-30):
有几块主板刚开机正常使用,用5分钟左右,就会自动关机,那时用手摸CPU供电部分( 供电管\电容) 很热和北桥散热片都很热(烫手).这怎么解决呢,用久了怎么就散热不好了呢,各位指教下.谢谢.

网友:
加强北桥的散热,加个散热风扇!!!!如果不行就要查内存的供及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标准值)!!!

网友:
我想是CPU供电电容有故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