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北桥特别烫

楼主(2008-07-30):
我的机子是去年攒的,AMD3600+,双敏的NF520主板,512内存,7300LE显卡,现在的状况是开机两分钟,北桥特别烫,不敢用手摸,运行了2个小时多点,电脑自动关机了,我换了电源,北桥还是那么烫,是不是北桥坏了呀?

网友:
北桥坏了还能运行啊?查上下级电路!!!

网友:
怎么查呀?我对这个不太懂?请详细点解说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北桥供电和AGP供电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问题呢?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查内存供电是不是稳定正常,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等!!!!

网友:
是不是得用万用表呀我对万用表不怎么会用

网友:
我用hw monitor测试了下,,+12V,显示的值是4.45V,-12V是3.84V,-5V是-3.68V,这样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还是去打好基础再来修主板吧,像你这样修主板不但修不好,而且很容易扩大故障。瞎猫碰见死老鼠不是经常有的。忠言也许逆耳,但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未曾会走,便先想飞是不行的。学修主板,首先得学会使用工具,工具都不会使用,维修从何谈起?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是否短路,再开机测下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测下,AGP,内存供电,还有沿线查找是否有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
敞开机箱,用鸿运扇对着机箱里面吹!然后开机运行,不时用手感觉一下CPU与北桥的温度,看是不是因为过热而关机的。NF的桥都非常的烫手,高烧。

网友:
SB开机两分钟都发烫看来是你的主板上有电路短路了,仔细查北桥供电和AGP供电看有没有问题最后别忘了内存的也测一下!!!

网友:
简单的一点的办法,给北桥换散热能力更强的散热片或是加强风扇,看看能不能解决高温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着的升技865主板,2年前拿来时就是二手的,开机不定时蓝屏,北桥巨烫,改装了一个P3CPU风扇的散热片,扣上去,2年了没问题。散热量控制不住。

网友:
刚有个贴子也是北桥发热,换了个LM358就好了,可以参考一下
有时北桥温度高是因为供电的MOS管控制不好导致电压过高引起的
可以测一下北桥的各供电看看

网友:
我用了那个软件测了一下,显卡的温度也是55度不过,他这有个电压好像不正常,+12V,显示的值是4.45V,-12V是3.84V,-5V是-3.68V,这样正常吗????

网友:
软件测的温度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