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看下换什么样了电容?

楼主(2008-07-30):
不知换多大容量的电容?第一个红圈是电阻还是电容?我量了下是120欧,但形状又与其它的贴片电阻不一样,没有字。难啊

网友:
找内存条上形状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就行了!!!!

网友:
从坏板上拆吧

参照左边的样子,找一样的电容补上就行

网友:
第一个红圈上的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圈上的是电感跟电容吧?

网友A:
那个是电容。容量也就在几个pf之间,为颗粒刷新的时钟电路上的,颗粒存在的情况下,可有可无。你测得的120欧的阻值是与之并联的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在靠近金手指那边。一个条子上有三组刷新时钟电路,这个电路构造简单,不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电容。容量也就在几个pf之间,为颗粒刷新的时钟电路上的,颗粒存在的情况下,可有可无。你测得的120欧的阻值是与之并联的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在靠近金手指那边。一个条子上有三组刷新时钟电路,这个电路构 ...

这位朋友说的对,这个电容据我经验判断,应该是1.0pf的,没有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
1.0pf的电容,2根绝缘线互相绕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差不多就行,别太计较。外观大小差不多颜色差不多就是一样的

网友:
从一摸一样的板子上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