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变形导致CPU座虚焊,该怎么加焊或者换座!

楼主(2008-07-30):
手头存了几块技嘉的板子,都是一个毛病主板变形导致CPU座虚焊,也试着补焊过,可是原来带灯测试座2个灯不亮,变成几个灯不亮,主板CPU座附近已经变形,有了弧度,现在想换座试下,请教下大家,对于变形的主板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换座的成功率

网友:
看这板拱向哪一面,用锡炉烤烤它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用加热座均匀加热!!!!

网友:
提供个简单的方法
找个一般家庭用的电炉  在弄块铁皮 中间挖有孔的【孔比CPU座少大点】然后把虚焊的主板放上面 在座上压个小东西  一直加热到4面的小元件的锡都化了  去电 自然冷却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
加热是哪样子加的吗。要把变形区域附近的地方也要加热啊。然后自己施以外力朝你想让它形变的方向用力就成了。一定要拿好力度,别越搞越大就成了。

网友(2010-02-22):
换座是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换座得先会加焊座,不然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