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在不,想看看你的咖啡炉是啥样

楼主(2008-07-30):
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长什么模样,张老师能不能发张图上来!!!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下面3#的和我买的基本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F%A7%B7%C8%C2%AF

网友:
谢谢张老师,这个可做预热台吧,一般温度要调多高呢???

网友:
我就在张老的指引下买了一台,要调的温度和电脑板和炉面的距离有关,还要有个测温表才行。

网友:
一般是多少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