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00D-x 开机5秒就掉电

楼主(2008-07-30):
via芯片组的     CPU 供电0V 内在供电正常  因为在保 所以 不敢乱动   (修过N块这个型号的板子 都是U座虚焊 ) 也怀疑这块是U座的问题  上灯座试   所有灯都亮  但有一个怪问题   就是有的灯特别亮  而有的亮不是很亮    用这个灯座在别的板子上试灯都是一样亮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希望有修过这样板子的朋友 帮忙给点思路。。。  没有9成把握 不敢乱动(但返厂的话又特麻烦  因为不是在本地买的)

我把电源IC 供电MOS 内在 显卡供电MOS 全拆了 还是没解决。。。  现在不怀疑CPU主供电的问题了  因为是VIA芯片组的  不知道IO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   因为没找到可代换的IO 所以没法试   哪位修过这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
里面可能有连锡了吧,我只是这样想

网友:
可能是某个脚有供电,但电压不够高。

网友:
如果CPU不发烫,那就加假负载查一下U的供电,再查一下它的供电管和供电芯片是否正常?看下显卡槽供电正常不?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CPU旁边有电容击穿

网友:
查CPU座旁边的电容打一下到SB的AD线对地阻值,看是否相差太多##

网友:
我把电源IC 供电MOS 内在 显卡供电MOS 全拆了 还是没解决。。。  现在不怀疑CPU主供电的问题了  因为是VIA芯片组的  不知道IO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   因为没找到可代换的IO 所以没法试   哪位修过这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2009-11-13):
上打阻卡看看还短路吗?有些板没有cpu pg信号会自动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