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PL-G主板一查显卡就掉电

楼主(2008-07-30):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个电脑···刚开始是电源不正常··给换了 但是还是一开机风扇转一下掉电··供电正常··PCI-E槽里没时钟
复位正常···IO是ITE8712F-A
现在是不插显卡可以正常点亮跑码到7F

网友:
今天没人帮忙呀?················

网友:
把显卡上两个短路场管换了一下现在··可以开机了不过是花屏了 好歹进步了一下····
显卡短路也能引起主板不触发自动掉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