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7-30):
给客户修一联想品牌机上的板型号是V星的l-i848m 故障是不开机,测w83627 的67脚无电压,请问这个控制电压是南桥给的呢,还是ms-7  有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是南桥提供的,可以挑开67脚,测南桥端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先测南桥的各个待机电压和RTC时针,还有测RSMRST#是否为高电平,由MS-7 38PIN提供。
有的时候67脚电压由AGP和PCI之间的小三极管提供的,所以也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