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08-07-30):
大家好!联想LXB-HF769A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行管坏,开关管坏,开关管一只很小的电阻烧了,3842坏,3842-6脚的两个电阻烧了,更换后,在检查没发现有什么坏的了,3842-7脚的电压是13.5左右跳动.二次电源无任何电压.这个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啊,谁知道的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一般3842炸掉,
下面这几个原件必坏!
1)开关管
2)开关管的S极限流取样电阻0.22-0.47
3)3842的6脚至开关管G极的一个电阻电(22-47)二极管.如果有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二极管也会坏.
稳压二极管是对地的,另一个二极管是与电阴并联的.
4)第三脚上的对地电阻,一般为1K-10K

呵呵!还有保险管

你再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我断开了负载也是一样啊,
1)开关管  换了
2)开关管的S极限流取样电阻0.22-0.47
这些都换了

网友:
3842  3脚和6脚上的元件要仔细查完.还有同步脚上的元件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必有发现。3842的电源没有多少器件的。

网友:
要注意后机部分呀。
有的时候是后机短路才咋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