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2G开机不亮! CUP不工作无复位

楼主(2008-07-30):
BENQ S72G加电 点不亮!硬盘灯长亮,风扇一直转! 好像是不复位.
装上CPU就是003 不装CPU阻值几百!
电压低吗?
我没有测试卡!看不出代码,是不是不复位!
如果有人愿意帮忙看看明天我多测些数据!

网友:
阻值正常...
看看加电后CPU有没有供电,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跑检测卡呢?  什么叫好像没复位? 工作态度要严谨啊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吧?    开机电压是是非曲直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