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加不上电

楼主(2008-07-30):
915主板加不上电!
故障现象:主板加不上电
维修思路:先看外观,后测电性能。注有些时候外观会引起加不上电。诸如USB接口弹口对地短路等。
外观看后没有问题。在进行上电的时候,对ATX 进行了测量,发现橙色的对地阻值较低,多半是于是此原因
导致的故障加不上电!!看了一下图纸,3.3V电压供给
北桥,南桥,I/O,FWH和LPC架构的BIOS,网络芯片,时钟芯片
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方法。将I/O取掉,更换一I/O,对地阻值正常。主板故障解决!!

网友:
研究了

天黑了吗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将I/O取掉?I/O是什么?

网友:
I/O 基本输出输入系统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错,IO是基本输出输入系统????应该是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是bios,上不了电跟bios有关吗。楼主说的是不上电即开不了机,是开机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
有点糊涂呀····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不是BIOS吗?
楼主说的的IO应该是IO口芯片吧?

网友(2008-10-04):
又曾加了一些经验啦

网友:
图纸如果能在清楚点就好了 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I/O就是管外接设备

网友(2010-01-28):
这个微短的概念还满难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