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能拿来当作内存的烧录器吗?

楼主(2008-07-30):
伟纳SP200S编程器,请精通的大侠给点建议。
http://www.mcusj.com/article_view.asp?id=463

网友:
或者这个更好?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e232efd985c2.jhtml

网友:
大侠都泡妞去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内存都是使用24C01的芯片  问题是你必须找一个转接座才可以用

网友:
完全可以,主要是能插上就行。

网友A:
这位大侠,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24C0X系列的储存器?
这样的编程器刷24C0X系列的储存器根本就用不着什么转接座,直接插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侠,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24C0X系列的储存器?
这样的编程器刷24C0X系列的储存器根本就用不着什么转接座,直接插上即可。

内存上面用的是SOP的好不好,肯定要转接座的拉

网友:
这个烧录器有什么作用..不是很懂

网友:
需要转换槽才行,我们工厂也用类似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