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的DV2000 AMD 的CPU开机间歇不显示,每次开机都是亮一次,再开不亮,再开亮,再开又不亮。周而复始。希望高手解决。
cpu

网友:
很好玩嘛 呵呵 一次亮一次不亮 就这样给客户用吧 亮的时候就用 不亮了再开一次就可以啦 别修啦 呵呵 谁没事开关机器玩呀

网友:
有时开有时不开的问题很令人头痛,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呵呵,把BIOS刷新一下试试,或是把BIOS芯片周围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查下不亮的时候电流有没有差别呀,有PCI-E卡可以看下,跑吗有什么不同,修好了就和大家说下

网友:
呵呵,很怪没有碰到过,不过这种板子的显卡爱虚焊。。。

网友:
楼上的说到点子上了。我也认为是虚焊。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看下是什么代码吗

网友(2009-01-05):
虚焊啦, 我以前也修过一会亮,关机后又不亮。不亮时电流0。3A或1。3A跌到0。8A左右跳动。这种机先换CPU,再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