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容导致的不触发

楼主(2008-07-30):
关于 晶震 谐振电容导致的不触发 的解决方法早已耳熟能详了, 但维修的这大半年里 却没碰见一块这样的板子,直接今天修过几块这样的主板才体会到,还有些小问题要注意   ,前几天  遇见一块不能触发的主板 , {示波器太抵挡 测不了主板} ,  测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因为晶震2脚的电压 并没有发现有标准的数值 , 只有有压差就当正常了{好象是哪位BZ说的} ,  没办法了我就 摸IO 。SB  晶震 , 也无反应,[摸了2次晶震],  觉得没招了 ,  无意又摸一次晶震  主板就工作了!    换谐振电容 和晶震 , 就OK了
也真巧了  这2天之内  来了3块这样的主板 ,都被轻松的搞定了 ,第2块和第3块  换完电容和晶震后 都正常   我把晶震又换回去也正常!   看来晶震坏的少 ,一般就是谐振电容了
个人总结:摸晶震多摸几次  ,遇见摸晶震 触发的  先换谐振电容 ,不要急着换晶震
高手别来笑俺 ,和我一样的新手看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以前听讲课的老师说  谐振电容的更换比较麻烦 ,有时候 要多换几次 才行
但我换的都是一次成功的  [我用的谐振电容都是旧主板上拆下来的谐振电容]  谐振电容跟普通电容有区别吗?

网友:
有没有谐振电容的图片,我想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就是跟普通的小电容一个样子的

网友:
有没有代换方法,

网友:
晶体边上颜色最浅的一对贴片电容就是谐振电容。这个电容一般容量很小20pF左右。

网友(2009-09-08):
谐振电容我感觉作用是这样的。如有不对请帮我纠正谢谢。

网友:
那两个电容和其他电容不一样。我也是听老师说的

网友:
学习了,感觉电容都是一样的呀!

网友:
见识了,我并且也在板上找到了

网友:
高手。。。。。。太感谢你了

网友:
的确在注意啊!!我也是还没在遇到过!!不过这个谐振电容在废板上取谐振电容来换应该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多谢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谐振电容要同位置替换.

网友:
普通电容不能替换,哪怕样子一样都不行的。这个也是在维修中发现的。

网友:
谐振电容能拆掉不用吗??,新手。解释下

网友:
学多一招,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有没有代换的谐振电容

网友:
以前不晓得,现在又学到新的知识了

网友:
我的机器现在就是这样,用手摸一下就行起,以前也换过,好用了没有多久又是这样子了,现在怀疑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 不是和晶振一起换麽?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板了~~富士康的~~晶振严重漏电~~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
的确要多换几次,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谐振C很难用普通的换,因为可能引起频率变化

网友:
谐振C不能够去掉不用,那样会造成谐振电路没有用的

网友:
学习了   还想请问么一下 没有示波器 怎么判断晶震的 好坏呢

网友:
电容参数值不一样~~~

网友:
我都是拆掉不用了。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把晶振两个脚的106电阻换了。

网友:
又学到一样。太感谢了!

网友:
必须趋同一个地方的 两个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两脚有电压有压差,证明晶振是好的,反之,晶振两脚无电压,无压差,大部分是南桥坏掉了。
实时晶振正常工作电压0.4-1.6v,但是在实际的维修当中,有很多都是0.1或者0.2几伏的电压,但是主板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板,也是同LZ一样不能触发,摸一摸就触发了。先拆诣振电容,不行。换了条柱子就OK了。

网友:
我无语,现在一个数字示波器100MHZ,,,,就2千多点,也太节约钱了,没有好的设备,搞毛啊,本来1分钟搞定的事情,花几个小时就修,浪费时间,浪费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