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65P-DS4REV1.0的BIOS坏了,芯片是25L8005M2C,580U好像不支持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2008-07-30):
各位大虾,GA-865P-DS4REV1.0的BIOS坏了,芯片是25L8005M2C,580U好像不支持不知如何是好!每次启动到显卡就掉电,将复位针短接后,可以看到启动画面,然后就是BIOS程序坏了的英问提示,说是在寻找硬件,就停止了,软硬都没反应。如何下手,请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抱歉,新版已经支持该芯片了。谁指导以下,mx-25L8005M2C接到编程器的引脚图。

网友:
按U字形1到8就可以了,是SOP8封装的?

网友:
谢谢各位,已修好。按正常脚位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1):
我现在用的也是580U怎么不能写mx-25L8005M2C   提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