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8-07-30):
今天接到朋友一张新天下的3PTA , 815主板,老东西了.
故障现象为点不亮,但是可以触发.经逐一排查各板卡内存,均正常(在正常的机子上测得),证明为主板问题
目测主板上的原件,无鼓胀电容,也没有发现掉件或划痕.万用表测电源电压,待机5V正常,触发后检测电源各电压正常.
触发后万用表检测CPU附近的电感和MOS管,无电压,怀疑是电源管理IC损坏,该IC型号为HIP6004ECB , 祭出我强大的850 , 从坏板
上吹下一个同样的换上(不好找啊,现在用370的古董实在不多了) , 重新开机测试 , 点亮了!
看来之前那片电源管理IC确实是坏了(老东西了,可以理解).
至此,维修结束.

PS:请问前辈们,CPU无电压一定是电源IC坏吗(在电源正常,主板可触发的条件下)?请不吝赐教

网友:
判断芯片是否坏掉,要先判断它的工作条件首先是否满足?一来就换的话,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