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焊芯片(比如说I/O,网卡)用什么形状的烙铁头 ...
请教一下,焊芯片(比如说I/O,网卡)用什么形状的烙铁头好啊

楼主(2008-07-30):
请教一下,焊芯片(比如说I/O,网卡)用什么形状的烙铁头好啊
芯片

网友:
风枪。烙铁练起来太辛苦。

网友:
用烙铁上到是行,如果往下拆可就费死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用月牙状烙铁头.

网友:
拆-热风枪吹下来
上-先热风枪吹定位,再刀头加固

网友:
用风枪拆 刀头烙铁焊

网友:
不少高手用3C~~~~~~~~~~~

网友:
拆基本是850了,焊就随便乐,850也行,936也好!烙铁还是拉焊比较舒服!

网友: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 oooO 心 Oooo ∴┏━━┓
┃天知┃°∴ ( )只 ( ) ∴· ┃你知┃
┃地知┃∴☆ \ ( 有 ) / ☆∴ ┃我知┃
┗━━┛★.° \_)你 (_/·.★ ┗━━┛
-------------------------
There is
buy wow gold
web; you can buy really cheap wow gold here.Buy professional power leveling services,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网友:
3C拖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