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有ASUS-AS016的图

楼主(2008-07-30):
那个有AS-016PDF资料图???

有可以代用的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extra=#pid202294
点击上面链接,到21楼,有个链接,点击就能下载到。

网友(2009-05-02):
谢谢。我下一个。我换个了AD016能触发了。可以复位灯长亮。复位电压只有0.15.

网友(2009-10-29):
谢谢2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