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59v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08-07-30):
起初开机,指示灯长亮(上主机)。无加高压声,黑屏。
我测各电压正常,去掉升压管,开机仍无加高压声黑屏。但在 开机 和 关机 瞬间 有高压产生,(通过测高压包产生的G1电压得知),好象是高压保护。灯丝也亮。
  测tda9109的30脚0v,31脚5v,测上拉电阻正常,5v正常,(测好机子如此)挑开24c04的5,6脚开机无反映,灯丝不亮。用电视盒(好的)做信号源。测数据线是好的。
在25脚并10k电阻,无效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断开行管C极.在其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如果这时灯泡很亮的话.调节二次电源控制电位器.将灯泡调到不升压时的亮度就可以了.也就是将行电压调到变压器整流出来的电压50V.

网友:
去掉升压管,开机仍无加高压声黑屏
在 开机 和 关机 瞬间 有高压产生,(通过测高压包产生的G1电压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