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10开机需要密码

楼主(2008-07-30):
我手里现在有 台ACER的本,是个P3 1.0的,现在故障是开机提示要输入密码,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可以破解,
ACER

网友:
你的就问自己,客户的就问客户
提出码片的信息,用解密软件读出密码,不行就刷无密码的程序进去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跳线________________

网友:
遇到过新型,双核的,象是25系列的码片,读出程序,用软件也没有解开,因宏基的售后解一次,只收50大洋,所以,也就放弃了,找售后吧

网友:
不知道密码是在BIOS里还是有个专门的密码芯片哦

网友:
有类似于24RFXXXXX之类的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