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82802AB跟82802AB8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30):
BIOS芯片82802AB跟82802AB8什么区别?能否呼唤,一个原装845上的BIOS芯片.
知道的告诉声谢谢
芯片

网友:
我不知道你想把哪AB的换到ab8上还是把AB8的换到AB上,记住一点,BIOS代换是很严格的,但最少是要高版本的写入低版本的,否者不能代换的!!

网友:
82802AB8换82802AB的 是把BIOS芯片换了 我明天试试去我刚查了下自己据说可以

网友:
什么,你直接换BIOS蕊片啊。不用刷写???

网友:
可以的,放心好了
,成功了反馈一下,呵呵

网友:
PM49lf004的可以代换以上芯片,可以一试,

网友:
可以代换的啊,我就经常用啊

网友:
我晕啊 难道是我的BIOS文件不行 换上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