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在电源输入端串接一60W灯泡.短路PS-ON后测量494的12脚Vcc端有电压12V至18V之间跳动.同时PG端电压从+5V至0V之间跳动.灯也一亮一亮的,间隔3秒左右.±5V、±12V、+3.3V有轻微变化.请各位老大帮忙指点

网友:
没有弄懂你是想问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子测电源啊。

网友:
串灯泡是为了保护元件.灯泡一亮一亮的说明有短路.另外494的13脚输出的PG从+5V至0V之间跳动,说明这里有问题.可我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
单独给次级加20V左右的直流电源试试看是否有短路,
再测试494的12脚,14脚...如电压不正常,先换之.

网友:
正在学习中。。。。。。

爱问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