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300用电池进系统就屏暗

楼主(2008-07-30):
DELL 9300集成显卡的主板单独用电池进系统就屏暗,用电源则不会屏暗.拔下电源只用电池马上就屏暗了,如果用电池不安装显卡驱动的话也不会屏暗.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转换模式的时候触发信号不足导致 改个高压容易些

网友:
费了那根线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后来把屏换成原装的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