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5拔电源就认不到网卡

楼主(2008-07-30):
手上一台HP6325的机器 ,AMD的CPU  IXP450的南桥  症状是电源不能开机  电池可以 但用电池工作时候认不到网卡 必须插电源才可以     我换过南桥和I/O  现在电源和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单独用电池的时候还是认不到网卡,比如正在用外接电源的时候突然拔掉 系统会提示网卡已经安全删除  再插上电源又认到了 跟拔USB设备一样 奇怪的 很 客户必须要修 说不能凑活  没办法  放在手上2天了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支个招  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今天偶然看到以前的帖子,编辑一下,这个问题 是BIOS设置的问题,BIOS里面有一种节能模式,可以在用电池的时候自动关闭网卡,只要在BIOS选项里面把这一项关掉就可以啦!  希望大家遇到了不要像我当初那样走弯路

网友:
感觉网卡的供电用电池带不动

这个网卡看起来不舒服,你重做,或换一个看看,这个网卡你那应该多的是

网友:
楼上的说的也是啊

网友:
这种波浪形的网卡,最爱脱焊,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网卡已经换过 没用 结果呢? 换个新主板 哈哈 还是一样哦  哈哈换CPU 内存 都不行 只能怀疑系统问题了  可惜机器已经给客户拿走了 同行的 催的紧 要真的是系统问题导致的话就真的亏死了 我换了南桥 I/O 网卡 查了那么久  真的郁闷哦 请大家遇到相同问题先考虑系统

网友:
手上有三星X11,用电池能开机,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和版主最先碰到的情况差不多,难道也是南桥或IO问题。不过这个IO随便换了没有用(H8),是写有程序的吧?

网友:
昏死,我今天遇到了个富斯通的用电源可以认网卡,一插电池就不认网卡了,现在就没有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