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M8I8P主板死机

楼主(2008-07-30):
本人去淘宝买了一块旧主板杰灵M8I8P(主板的电容换过,且有点变形)+CD2.4,然后用以前的阳光P4-300S电源,金邦384MB(一根是128,一根是256),显卡小影霸GM4 64M,装上后能点完,进系统,很少死机。但玩游戏,运行3D必死机。后经发现优化大师里面的CPU和显卡电压(0.8V)过低。当然内存的电压低不低就不知道了。请问不知是电源,电容的问题,,还是主板有接触不良的现像?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这种现像应是,显卡在运行3D游戏时对画面的刷新要比平时高得多,拉低了内存的电压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建议查下内存核心供电,若偏低,直接换掉MOS管(上内存后量)还有你的内存两条不是同一品牌的,这在使用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毛病出现!!

网友:
放视频也一样死机。但在C1.7+845主板下用我的内存和显卡又没问题,一点都不死,结果又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内存的品牌是一样的。

网友:
通常我的做法,查看CPU温度,只用单条内存试机。

网友:
而且死机的时候,硬盘是长亮的

网友:
上C1.7的CPU不大死机。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太差。我是用的以前的P4电源(可能老化了)

网友:
温度看了么?用手摸一下感觉一下,电压最好用万用表测量准确些

网友:
如果说不玩游戏得话不死机,一玩游戏都死机得话,可能得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散热得问题,因为正值夏天,如果散热不好就会自动断电死机得症状。令一个原因就是硬盘得问题。